谁来帮我看下为什么不能关掉显示

楼主:
   switch(key())
        {
           case 0x06:flag++;if(flag==1){EA=1;}if(flag==2){EA=0;flag=0;}break;
           case 0x05:flag1++;if(flag1==1){P2=0X00}break;
        }

      }

我的P2口是控制位的,P1口是控制显示的,我用的是4位数码管显示,为什么当我按键到0x05的时候没有关显示啊

网友:
楼主应给出相关电路。

网友:
控制显示位的控制电平是高还是低??
还是你的flag1的设置有问题

??

网友:
if(flag1==1){P2=0X00}break

网友:
数码管我一般不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