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51中,结构变量有什么样的好处?

楼主:
遇到结构变量的程序比较少,还没有理解结构变量的好处和应用,不太清楚这类变量在应用中有什么样方便便捷的地方。

网友:
先问你个问题:

结构体内部的成员在内存里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
自然是方便!

网友:
居然这么久都未见楼主.....
好吧,俺提示一下。

结构体又有一个柔性数组的叫法。
因为它和数组一样,里头的元素(成员)在内存上是按顺序排列的。

此外,它的另一个好处是和标准C普遍存在的。
可以用类似于类的思维处理一个复杂对象的各种性质
——当然,此类非C++里的类,此对象也非C++里的对象,我不懂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