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32的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
前几天团购了ADS8332芯片,但是搞不懂它的参考电压端REF+和REF-到底能不能分别接+5V和地。datasheet的表格上写着REF+ to AGND可以达到VA+0.3,而VA可以是5V,那REF不就可以用+5V了吗?但下面REFERENCE里写着The ADS8331/32 can operate with an external reference with a range from 1.2V to 4.2V.

这是什么情况?我哪里理解错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也有这个困惑,同问。

网友:
按照我以前使用TI的ADC芯片的经验,如果数据手册已经说了基准电压是1.2V to 4.2V,那么使用5V基准电压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ADS8332还是比较遗憾的。我手头没有ADS8332芯片,没办法验证,麻烦有芯片的网友给个结论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所看到的VREF范围是GND~VA+0.3V是极限电压,代表的是在这个基准电压范围内,不会损坏芯片。
而数据手册里所测试保证的数据基准范围是1.2V~4.2V。
也就是说,使用5V基准,芯片不会损坏,但是不一定能正常工作。因为逐次逼近型ADC结构里,还很多类似运放的缓冲结构。这种运放的工作范围一般是到不了电源轨5V的,如果使用5V的基准,某些缓冲结构已近饱和、输出还是到不了5V,这样就会产生很大的转换误差。
所以,极限电压范围代表的只是芯片不会发生损坏,但其工作状态与内部结构设计有关,不同芯片结果可能不一样,需要芯片工作性能有原厂测试保证,那么就需要让芯片工作在推荐工作范围或者手册里标注明的测试条件或范围内。

网友:
这是ADC芯片设计的问题了。同样是逐次逼近型ADC,ADI公司的AD7689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达到VDD,也就是5V。

网友:
感谢楼主,正需要这个、

楼主,基本看技术手则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到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