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不兼容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430与外围设备电平不兼容问题啊?比如ds12c887的最小高电平为4.25v,要怎样才能与430搭配使用,请知道的师傅多多指教,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误会了 只是要求VCC供电电压是4.25V以上才能操作寄存器进行设置 GND、 VCC:直流电源,其中VCC接+5V输入,GND接地,当VCC输入为+5V时,用户可以访问DS12C887内RAM中的数据,并可对其进行读、写操作;当VCC的输入小于+4.25V时,禁止用户对内部RAM进行读、写操作,此时用户不能正确获取芯片内的时间信息;当VCC的输入小于+3V时, DS12C887会自动将电源发换到内部自带的锂电池上,以保证内部的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IO口的逻辑电平很低,只要大于2.3V。

 所以楼主可以用一只IO口通过三极管控制DS芯片的VCC接通5V电源,可以作为片选信号,高电平设置或读取,低电平节能。

网友:
3.3V和5V系统电平转化芯片推荐SN74LVC4245

网友:
稳压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

网友:
2楼说的不错。异种电平CMOS器件IO互联主要要看高压侧IO的性质,强上拉型IO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最简单的电平转换是串个1K电阻,弱上拉型IO可以直连,同时注意低压侧驱动高压侧时的电平兼容情况,一般3V CMOS输出5V TTL输入是可以直连的。

网友:
用MOS管做个电平转换
这样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已经验证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