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RAM中数据存储到片外FLASH,时间如何估算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要将RAM中数据存储到片外FLASH,时间如何估算?谢谢!

网友:
是 SPI 接口 的片外 FLASH 吗?

网友:
时间的估算可以根据芯片手册里提供的擦除和写入的时间。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得根据芯片的状态来判断是否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