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一直没法运行,提示说是出于低功耗状态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我的这个DSP是怎么回事?我使用的是XDS510,plus仿真器。每次上电时能连上仿真器的,而且程序也能后烧写进去,直接运行的时候,不会出错,但是当你把系统restart的时候就会有提示如下Can't Run Target CPU:Error 0x20000020/-1156。处理器时钟丢失,
处理器处于低功耗模式。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使用的ccs版本是3.3

错误的提示在下图中 [ 本帖最后由 袁文涛 于 2012-3-29 14:52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
处理器时钟丢失,检查一下时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先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因找到了,是仿真器的问题。本来仿真器是新的,在别人板子上用都是好的。所以就没有怀疑仿真器,结果还真的是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