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封装

楼主:
CC150是什么封装?怎么Protell里面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下载数据手册,里面有参数,然后自己画,加载进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另外如果有实物,也可以测量后自己做封装。

网友:
呵呵,的确是要自己封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