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查询

楼主:
  if(CH376_SPI_INT==BIT7)
  {
    P2IFG&=~BIT7;
    return TRUE;
  }
  else
  {
    P2IFG&=~BIT7;
    return FALSE;
  }

查询2.7中断。没有_EINT()开全局中断,这样查询中断标志位是否可以实现查询中断?

网友:
1、应该可以用这种软件查询的方式。
2、  if(CH376_SPI_INT==BIT7)修改成if(P2IFG&BIT7)可能更好点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中断函数尽心处理呢?

为什么不用中断函数进行处理呢?你这样查询的话CPU什么事都做不了。或者你可以这样,设置一个中断函数,在中断函数里面将一个全局变量改变,你在主程序里面检测那个全局变量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CH376_SPI_INT  (P2IFG&BIT7)
我在头文件中这样声明过了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CH376_SPI_INT (P2IFG&BIT7) 我在头文件中这样声明过了也是可以的吧
这样更好,那你还==BIT7干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哈。。。。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吗?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