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号线间的过孔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在设计PCB中,两个引脚相连的信号线的布线过程中,放置过孔的数量有没有限制?如果有,一般不超过几个呢?

网友:
2~3個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信号了,常规信号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但高速及高频信号就不同了,频率高到一定甚至是不准用过孔的,而大电流场合用过孔也要小心,务必考虑过孔的载流能力。当然,从可靠性角度讲,过孔不宜过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