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路

楼主:
请教下这个电路右边的部分的作用 本人不是很明白 谢谢!

网友:
右边是靠两个电容充电先后放电

使三极管同时导通,从而推动后边的脉冲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应一个导通会使另一个截止吗 如何能同时导通?

网友:
课本上说,它是一个自激多谐振荡器,或称,无稳态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明白了 谢谢!

网友:
直接以 R2 取代 C7、R3 取代 C8,当 Ic 不再增加时,电路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