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x=P2^0;//发射启动引脚
sbit rx=P3^2;//接收引脚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P1^0;
void delay_20us();
uchar timeh,timel,successflag,tab[3],flag;
float distanc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float date;

void display(uchar);
uint process(void);

void delay(uint t)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01;
ET0=1;
// IT0=1;
TH0=0;
TL0=0;

//ES=1;
}
main()
{ uint t;

//  uchar i;
init();
tx=0;
EX0=0;
while(1)
{EA=1;
  tx=1;
  delay_20us();//20US的启动信号
  tx=0;

   while(!rx);

     successflag=0;             //当RX为零时等待
     EX0=1;

     TH0=0;
     TL0=0;
TR0=1; //开启计数
delay(30);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EX0=0;

// TR0=1;
  if(successflag==1)
   {t=process();
    display(t);
        led=0;

   }
   else
   {t=0;

   }

}

}

void display(uchar temp)//数码管显示
{  uchar ge,shi,bai;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
uint process(void)//超声波数据处理
{
date=timeh*256+timel;
distance=date*0.172;

return distance;
}
void delay_20us()//延时20US
{  uchar t ;
    for(t=0;t<100;t++);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0;
  TL0=0;

}
void ser0() interrupt 0
{ EX0=0;
TR0=0;
timeh=TH0;//取高电平时间
timel=TL0;
successflag=1;

}
我的程序怎么只能测255毫米范围内的超过这个255就变0了,而且误差也有5MM。那位大侠知道啊小弟新手

网友:
寄存器值大于255即归零,如果你的程序需要记录大于255的数需要用两个字节,至于5mm的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
首先谢谢版主的回答啊。 我的变量是INT的啊有两个字节啊怎么也有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