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写的程序,编译时总是报错,程序挺长的__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RS=P1^4;
sbit RW=P1^5;
sbit DE=P1^6;
sbit PSB=P1^7;
uchar keyval;
uchar num[]="按1键读分站信息";
uchar num1[]="按2键改分站信息";
uchar num2[]="请输入分站号";
uchar num3[]="原分站号";
uchar num4[]="新分站号";
uchar num5[]="输入错误";
//全局函数=============================
void Delay(uchar a)//延时函数1ms
{
uchar i;
while(--a!=0)
        for(i=0;i<125;i++);
}

void com(uchar com)//液晶初始化
                  //MCU给ST7920写指令
{
RS=0;
RW=0;
P2=com;
Delay(2);
DE=1;
Delay(2);
DE=0;
}

void dat(uchar dat)//MCU给ST7920写数据
{
RS=1;
RW=0;
P2=dat;
Delay(2);
DE=1;
Delay(2);
DE=0;
}

void init()
{
PSB=1;
com(0x30);//0x30是ST7920的RE=0基本操作指令,是一个操作字
Delay(2);
com(0x0f);//显示开关设置,开游标
Delay(2);
com(0x01);//清屏指令
Delay(2);
}

/*============================
开机显示:
==============================*/
void welcom()//显示按1键读分站信息
{
uchar i,j;
com(0x80);
for(i=0;i<18;i++)
{
  dat(num);
  Delay(2);
}

com(0x90);//显示按2键改分站信息
for(j=0;j<18;j++)
{
  dat(num1[j]);
  Delay(2);
}
}

void disp()//显示请输入分站号
{
uchar i;
com(0x90);
for(i=0;i<13;i++)
{
  dat(num2);
  Delay(2000);
}
}

void disp1()
{
uchar i;
com(0x80);
for(i=0;i<7;i++)
{
  dat(num3);
  Delay(2000);
}
}

void disp2()//输入新分站号
{
uchar i;
com(0x90);
for(i=0;i<7;i++)
{
  dat(num4);
  Delay(2000);
}
}

void disp3()//键入错误处理
{
uchar i;
com(0x01);
com(0x90);
for(i=0;i<10;i++)
{
  dat(num5);
  Delay(2000);
}
}

/*==========================================
键盘实时扫描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4c;//赋初值,一次50ms;
TL0=0x00;//
ET0=1;
EA=1;
TR0=1;
}

char keyscan()
{
uchar cord_h,cord_l,temp;
P0=0x0f;
cord_h=P0&0x0f;//读行线值
if(cord_h!=0x0f)
{
  Delay(5);
  if(cord_h!=0x0f)
   {
    cord_h=P0&0x0f;
    if(P0!=0xf0)
    cord_l=P0&0xf0;//读列线值
    temp=cord_h|cord_l;
   }
}
return temp;
}

void dispkey()//显示键盘键入的数值
{
uchar keycn;
keycn=keyscan();
switch(keycn)
{
  {
   case 0xde:
        keyval=0x30;break;
   case 0xdd:
        keyval=0x31;break;
   case 0xdb:
        keyval=0x32;break;
   case 0xd7:
        keyval=0x33;break;
   case 0xbe:
        keyval=0x34;break;
   case 0xbd:
        keyval=0x35;break;
   case 0xbb:
        keyval=0x36;break;
   case 0xb7:
        keyval=0x37;break;
   case 0x7e:
        keyval=0x38;break;
   case 0x7d:
        keyval=0x39;break;
   case 0x7b:
        keyval=0x41;break;
   case 0x77:
        keyval=0x42;break;
  default:keyval=0xff; break;
  }
}
com(0x80);
Timer0init();
}
void Timer0_int()interrupt 1
{
Delay(5000);
dat(keyval);
Delay(5000);
}

/*=========================
串口通信
==========================*/
#define count 5
uchar disnum,disnum1,disnum2;
uchar  table[];
uchar  table1[];
uchar  table_2[];
uchar  restable[];
uchar point;

void Timer1init()
{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4;//波特率为2400
TL1=0xf4;//
ET1=1;
EA=1;
TR1=1;
PCON=0X80;
SCON=0XD0;
}

com_interrupt()interrupt 4 using 3
{
uchar RESIVE_buffer;
if(RI)
  {
   RI=0;
   RESIVE_buffer=SBUF;
   if(RESIVE_buffer==disnum)
   {
    com(0x80);
    if(point>=0||point<=30)
     {point++;
      restable[point]=RESIVE_buffer;
      dat(restable[point]);
     }
    else
      point=0;
   }
   else if(RESIVE_buffer==disnum1)
     {
      com(0x90);
      dat(restable[point]);
      ++point;
      restable[point]=RESIVE_buffer;
     }
  }
if(TI)
  TI=0;
}

void num_ins(int num)//ASCII转成十六进制
{
if(0x31<=num<=0x39)
   {disnum=num%10;
   disnum1=num%10;}
else if(0x40    {disnum=num%10+9;
    disnum1=num%10+9;}
else
   disp3();
}

void scantwo()
{
uchar j;
disp1();
Delay(5000);
com(0x01);
keyscan();
dispkey();
table1[count]={0xA0;disnum1;0xD7;disnum2;0xB0};
Timer1init();
if(keyval!=0xff)
{
  num_ins(keyval);
  if(disnum1<0x64)
  {
   Delay(1000);
   disp2();
   Delay(5000);
   com(0x01);
   keyscan();
   dispkey();
   num_ins(keyval);
   if(disnum2<0x64)
   {
    uchar i;
    if(keyval==0xee)//按确定键时
    {
     for(i=0;i<6;i++)
     {
      SBUF=table1;
      Delay(2);
     }

    }
   else if(keyval==0xed)
             scantwo();
   }
  }
  if(disnum1==0xAB)
   {disp3();
    scantwo();}
}
}

void scanone()
{
uchar res,j;
disp();
Delay(5000);
com(0x01);
keyscan();
dispkey();
table[count]={0xA0,disnum,0xD0,0xB0};
table_2[count]={0xA0,0xC8,0xD0,0xB0};
Timer1init();
if(keyval!=0xff)
{
  num_ins(keyval);
  if(disnum==0xAB)
  {
   if(keyval==0xee)
    {
    uchar i;
    for(i=0;i<5;i++)
     {
      SBUF=table_2;
      Delay(2);
     }
    }
  }
  else
    if(disnum1<0x64)
     {
      uchar i;
      if(keyval==0xee)
       {
        for(i=0;i<5;i++)
         {
          ES=0;
          SBUF=table1;
          Delay(2);
         }
       }
      else if(keyval==0xed)
             scanone();
     }
  else
    {disp3();
    scanone();}
}

}

void shutdown()
{
com(0x01);
Delay(5000);
com(0x08);
}

/*=======================
主程序,主要由按键扫描程序开始
=========================*/
void main()
{
init();
sbit basic_0=P1^1;
sbit basic_on=P1^2;
sbit basic_off=P1^0;
while(1)
{
  basic_0=0;
  if(basic_on==0)
  {
   Delay(10);
   if(basic_on==0)
    {
     welcom();
     Delay(5000);
     if(keyval==0x31)
      {
       com(0x01);
       scanone();
      }
      else if( keyval==0x32)
      {
       scantwo();
      }
     }
    else
      {
       Delay(50000);//延时50S关机
       shutdown();
      }
    }
   else if(basic_off==0)
      {
       Delay(10);
       if(basic_off==0)
        shutdown();
      }
  }
}

网友:
这是KEILC报错.

网友:
在y串口通信部分

在串口通讯部分总提示有语法错误.
在MAIN部分,则提示SBIT basic_0,等三个变量没定义.

网友:
你include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有的,没复制上.

网友:
建议把工程发上来,好让别人编译一下看看,就这样看问题很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