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碰到过bootloader非预期的把flash内容给修改了的?

楼主:
如题,程序里面有bootloader,目前发现有几例,单片机不运行了,怀疑是程序被bootloader非法修改了,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上电过程中就损坏的,而不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修改过bootloader?如果没有的话,原始的bootloader应该不会修改flash里面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添加了一个解密函数进去,如此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在bootloader里做应用程序的校验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直接使用的官方例程,只是增加了一个解密函数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Bootloader 里边只是会将进来的数据编程到 FLASH 相应位置.这个解密函数是干什么的?应该不会产什么问题。

网友:
一定要限定好指针,防止乱写Flash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具体说说如何限定?

网友:
1. 什么芯片?
2. 具体的现象是什么?比如上电后运行不正常的判别依据是什么?怀疑BOOT程序更改了FLASH的依据又是什么?
3. 出问题后,是否重新烧写一次就正常?
4. Boot程序的进入条件是否有严格判断, 最好是内部地址校验加外部管脚校验,如果是只有外部管脚校验,检测一下管脚上电时是否有非正常操作。
4. 在BOOT 程序中FLASH擦写加校验可以有效防止BOOT程序错误操作。不过如果上电进入了BOOT程序,你的应用程序也是跑不起来的。

网友:
1.LM3S9B92-C5
2.具体现象如下因为我的系统有液晶屏,正常情况下进入app会在屏上有显示,而出错的那些单片机,上电后是没有显示的,怀疑flash被更改的依据是:我的bootloader和app都有禁止jtag的代码,但是那些出错的芯片,拿回来后,很轻松就可以用jtag重新写入程序,而重新写入程序的芯片又运行正常。
3.是的,重新写入后正常
4.boot程序是使用的官方的boot_eth代码,只有外部管脚校验。该管脚只作为bootloader使用,无其他用途
5.上电并未进入bootloader,因为我观察过,如果是进入bootloader,网线插好后本地连接应该能够连起来,但是出错的芯片没有显示连接。

PS,楼上能否介绍一种擦写校验的算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TI的 IEC60730 application note 里有flash CRC校验的算法
你可以下载解压后看看test_flash.c以及 sw01272.c

http://www.ti.com/mcu/docs/litab ... yId=1&familyId=1755

下载解压后把这个文件夹放到你的 StellarisWare目录底下就可以调用test_flash.c里的函数了

网友:
也可能是在进入boot程序之前程序就跑飞了,我就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我是把检测更新的函数修改了,在产品批量生产时大部分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就是有几台上电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手动复位就可以正常工作,然后我调试跟踪,发现就没有进入程序,程序不知道跑飞到哪里去了,大家遇见过这种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