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和MSP430G的区别

楼主:
由于才拿到MSP430芯片,下了一些教程,使用的是MSP430F的芯片,我的是MSP430G的芯片,不知道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啊,都是低功耗低成本的吗?

网友:
G2和F2系列相似。
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 ,参考程序。
我以前用G2553做了课程设计,这是官网的示例程序。

其他的也可以找到。大体相似。主要是寄存器的设置。看下手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