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的CLA可以用于I2C吗?

楼主:
28035的CLA可以用于I2C吗?

网友:
不行如下图所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只是举的一个例子而已吧,
我看英文资料上都是用such as还有如Initialize any peripherals(ePWM,ADC etc.) that will generate an interrupt to the CLA and be serviced by a CLA task。

网友:
不是举例。。28035中只能够这几个地址。

28069中又多加了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么回事啊。看来是用不了了,这个CLA。谢谢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