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 双串口问题!!!!!电平转换??

楼主:
  STC12C5A60S2单片机 双串口。COM1初始化9600波特率。COM2初始化9600波特率。 俩个初始化如何写。

还有这个问题也没想明白。。。。
GPS数据是TTL 的直接给单片机就是乱码。。
但是GPS接一个RS232转换后,再于单片机上的一个RS232连接上,就是相当也GPS也单片机直接有2个RS232了,这样的话就不是乱码就是显示正确。。(内部程序不变的)
还做了一个实验就是:GPS数据给无线电台A,无线电台A发送数据给电台B,电台B与单片机连接,这样单片机也是显示正确不乱码(以上的3个程序都是一样的)
有个朋友说是电压干扰问题,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想到好的解决办法,硬件不会的太多了。。。。。

网友:
晶振11.0592MHZ

网友:
晶振是11.0592NHZ

void Uart1Init()
{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1; //定时器1 定时方式2  T0 is mode 1
    TH1=0xfd;                // t1 // 9600
    TL1=0xfd;
    PCON|=0x00;
    TR1=1;    //启动定时器
    REN=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Uart2Init()//COM2初始化///
{
        S2CON    =   0x50;
        BRT        =0XFD;
        AUXR        =0x11;
        IE2        =        0x01;
    EA      =   1;
}
这个对吗

网友:
STC12C5A60S2的datasheet里面有例程,官网上有datasheet。里面很详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帮我看看上边的对不对。我也是照着datasheet写的。应该没问题。
但是我现在用STC12C5A60S2和接受GPS模块发送的GPS数据,结果显示乱码。。。。。。网友说是波特率设置不一致。GPS模块是9600的这个肯定对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我MCU的串口设置不对,所以想问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版主,这个问题也没想明白。。。。
GPS数据是TTL 的直接给单片机就是乱码。。
但是GPS接一个RS232转换后,再于单片机上的一个RS232连接上,就是相当也GPS也单片机直接有2个RS232了,这样的话就不是乱码就是显示正确。。(内部程序不变的)
还做了一个实验就是:GPS数据给无线电台A,无线电台A发送数据给电台B,电台B与单片机连接,这样单片机也是显示正确不乱码(以上的3个程序都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太困扰了,以上能说明软件程序没问题吗??
硬件是否有问题?用的是最小系统

网友:
貌似好久没有搞51单片机了、

网友:
看你描述的现象应该是干扰的问题了,TTL逻辑电平容差小,RS232逻辑电平容差较大,把TTL电平转换成232后正常说明你使用环境的电磁干扰大于TTL电平容差,呵呵,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也是干扰问题,但是没想出来好的解决办法。是不是要在硬件上加上些稳压电路啥的,这个不是很会了,呵呵帮忙给点资料或者思路吧
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COM2和COM1的设置应该没啥问题的。

使用环境的电磁干扰大于TTL电平容差???如何减少环境中的电磁干扰?
难道是GPS模块的电磁干扰到MCU了??但是STC12C5A60S2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强吗?

网友:
没人关注了??放假回来自己顶起

网友:
来人啊 求关注

网友:
求 关注啊 有没有搞硬件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 示波器啊
公司东西有点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定要有,否则寸步难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C写出的时序有时很蛋疼,最好实际检查一下产生的波形到底符合不符合,不然搞半天玩死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老实实看看GPS的串口到底是什么电平,看看是232还是TTL电平,乱试,只是瞎子摸象

网友:
感谢 huo_hu 和辛哥
示波器 是真没有,,,公司好多东西都是刚买的,工具不齐全啊。。
STC 第一次用时序,是有点凌乱了。
GPS的串口到底是什么电平,看看是232还是TTL电平。这个我马上去看看。
辛哥 能不能分析下 为啥会出现乱码的现象呢??我做了3个同程序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