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的发送地址问题

楼主:
我有点搞晕了  nRF905里面有一个RF-Configuration-Register,其中里面有32位的RX地址,这个地址到底是我要接收另一个nRF905的地址还是我现在这个nRF905的地址啊?  如果是要接收的另一个nRF905的地址,那我当前的nRF905的地址怎么设置呢?各位大虾 摆脱了啊

网友:
建议楼主务必仔细、完整的阅读理解器件手册,这个问题上面说的很清楚。905支持地址匹配,地址配置字相同时接收通道才会自动开启输出,不过组网时,更佳的办法是用适当的协议更严谨、可靠些,一般常用类ModBus。

网友: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     照这样说的话就是说它有点串口的半双工的意思了   谢谢了哈

网友:
这类芯片本来就是半双工的,组网方法说穿了和485网络是一样的。

网友:
哦  明白了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