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749程序下载出错请教

楼主:
刚开始接触TI的M3系列,属于菜鸟。有一块LM3S3748的开发板,做项目用了LM3S3749,板子焊好后想尝试一下是否可以下载程序,就直接把LM3S3748的开发板中的hello.c编译出来的.bin文件透过LMFlashProgrammer进行写入,用的是串口,第一次程序正常下载成功,后面在进行下载就提示“failed to configure the com port!”。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串口我肯定是选择对了,而且第一次也能正常下载,我在想是不是我将厂家写在ROM中的启动码覆盖了?是否有什么解决办法?还是只能换芯片?先谢了

网友:
通过JTAG口下载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JTAG仿真器,准备买个!

目前这个问题不纠结了,我重新换了个片子,在下载程序时将program address offset:0x1000后下载成功,继续试了好几次都没有问题,估计是之前在下载时program address offset:0x0没有设置导致的

网友:
研发的时候建议最好采用JTAG调试器,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虽然用串口也可以实现,但是现在的MCU越来越强大,功能也越来越多,单单依靠串口打印信息来进行调试会有很多局限性。

网友:
如何实现LM3S3749串口的正确下载

LM3S3749用JTAG口调试成功后将程序改用串口进行烧录无法烧写。如果新的板子直接用串口烧写可下载程序,但下载成功的程序功能就又不正常(程序用JTAG下载功能是正常的)。还请问如何用串口进行正确烧写,在编写程序时需要注意什么吗?(用串口方便后续程序版本的升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