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占空比为啥灯的亮度变化 不明显

楼主:
我用单片机产生pwm波,周期是500hz,控制灯的亮度,调节占空比,为啥灯的亮度变化不明显,而且我的按键程序也不能用

网友:
是 频率,不是周期,搞晕了

网友: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弄的100hz的啦,示波器显示的是98hz;主要是由于初值有小数,然后我去掉了小数造成的估计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0^0;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4;

unsigned int a, b;

void delay(int z);
void key(void);

void inti()
{
        EA=1;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0x01;//定时器0用作定时
        TR0=1;
        TH0=0xFC;
        TL0=0x66;
}

void main()
{
        a=0;
        b=5;
        inti();
        while(1);
        {
                key();
        }
}

void led1()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6;
        a++;
        if (a <= b)
        {
                led= 1;
        }
        if (a > b)
        {
                led = 0;
        }
        if (a == 10)
        {
                a=0;
        }
}

void key(void)
{
        key1=0;

        if (key2==0)
        {
                delay(5);
                if (key2 ==0)
                {
                        b = b+1;
                }
        }

        if (b > 10)
        {
                b=10;
        }
}

void delay(int z)
{
        int x, y;

        for (x=0; x         {
                for (y=0;y<110;y++);
        }
}

网友:
for (x=0; x {
for (y=0;y<110;y++);
}
}

for(x=0;x {
      for(y=0;y<110;y++)
     {
     }
}

网友:
是  for(x=0;x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办了,用示波器看一下占空比到底变了没有。很多时候LED在电流到达一定值的时候就已经类似与饱和了,你再加电流他的亮度也不会增加了,举个例子,当你占空比50%的时候他的亮度就已经饱和,或者人眼已经分辨不出来了,那么你再把占空比调到100%也没有感觉了,试着把占空比调的差别大一些,比如5%,10%,50%,这样也许能对比出来。
按键不管用我就不帮你看了,就是一个逻辑关系。自己好好想想就出来了,这个没有太大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键我以前写过几个了,但这次按键程序没问题啊,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调好了,主函数里面的while后面多了一个分号,弄了好久啊,我这是第二次因为一个符号调老半天了

网友:
可以串联个电阻试试,估计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