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波形不对,急,请教!

楼主:
单片机为MC9S12DJ256,用示波器量晶振(无源晶振)波形,波形很乱,量不出频率。 奇怪的是,开始几次用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但是后来突然不能下载了。 换了一个单片机还是不行。

特别说明:今天发现装配的工人把单片机电源拐角上的 磁珠 错误的装成了电阻,导致单片机的供电电源只有4.1V,但是改正错误后,波形稍微好点,还是很乱。

(晶振电路是标准电路,晶振确定是好的,另外一块板子,单片机是MC9S12UF32,一样的电路,正常,晶振标准正弦波。)

请高手指点下,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
通常FSL的芯片晶振旁边要并联一个10M左右电阻做有起振用, 有没有放?
另外示波器探头最好用 X10, 或者 X100, 探头有时候会影响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是75K的, 跟我另外一个正常的板子(单片机不一样)一样的电阻。示波器用了X10,测那块好的板子能测出波形,就是这块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测量环节的问题,那么用正常的板子和故障板进行晶体交叉替换确定是晶体的问题还是外电路的问题。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来讲,应该是你的晶振电阻太大造成。“导致单片机的供电电源只有4.1V,但是改正错误后,波形稍微好点,还是很乱。”当晶振电阻大的时候低电压情况下起振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起振。
以上仅是凭个人客户经验来判定的,参考就好。

网友:
不过希望版主能继续说说这个问题的的解决情况及最终造成原因。Q512373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