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图行库又可以显示出数字的函数吗?

楼主:
Ti的图行库又可以显示出数字的函数吗? GrStringDrawCentered(const tContext *pContext,const char *pcString,long llength,long 1x,long1y,unsigned long bOpaque);这里的设置是char,有没有可以显示整形数字的函数呢?跪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应该是作为 ASCII 码中当字符来显示。

网友:
用scanf("%d",&c); 把你的数字转换成字符,然后在调用显示字符函数。
库函数如果封装太多,就失去了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