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OS SDIO FATFS

楼主:
我在STM32红牛开发板上运行了sdio+fatfs 读取文件名 成功显示

然后把它移植到ucos上 结果就死在读取文件名的函数里

TestStatus ReadSDFile(void)
{
  FILINFO finfo;
  DIR dirs;
  int i_name=0;
  char path[50]={""};
  disk_initialize(0);
  f_mount(0, &fs);
  res =  f_opendir(&dirs, path);
  if (res == FR_OK)
  {
    while (f_readdir(&dirs, &finfo) == FR_OK)
   {
      if (finfo.fattrib & AM_ARC)
      {
        if(!finfo.fname[0])   //文件名不为空,如果为空,则表明该目录下面的文件已经读完了
          break;
        res = f_open(&fsrc, finfo.f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stringcopy(buff_filename[i_name], (BYTE*)finfo.fname);
  i_name++;
//        res = f_read(&fsrc, &buffer, 50, &br);
        f_close(&fsrc);
   }
 }
 return PASSED;
  }
  return FAILED;
}

进入while(readdir(。。。

但是if(finfo.fattrib......不满足  于是又回到while(....

就这样在两句之间循环

单独sdio按地址读写的时候在ucos上运行正常

但加了fatfs后就不行了 (fatfs+sdio不加ucos是正常运行 为什么加了ucos后句读不出文件名了)

求各位高手为小弟指点指点啊

我在运行的各个地方都加了调试信息输出  确认sd卡初始化成功(之前不加ucos是也是这样 OK的)

不知为何加在ucos里就不行了

为了防止中断的影响 我用了POLLING(轮循模式)且关掉了ucos的系统时钟中断 还是不行

请各位帮帮忙啊
补充一下 我又试了在main()的一开始 ucos初始化之前 测试SD卡 结果还是一样 死在同一个地方 纠结中

网友:
纯粹邦定,不要介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