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DC的采样保持时间如何定?

楼主:
ADC的采样保持时间的公式和转换一次的时间公式我都找到了,
采样保持时间=4×N×ADC12CLK
转换一次的时间=13×(ADC12CLK/Fadc12clk)

我现在的疑问是N、ADC12CLK、Fadc12clk  这三个值怎么定呢?如果是默认的话 又是多少呢?

网友:
N由SHT0x或者SHT1x确定,根据这两个寄存器的设定,这个时间是ADC12CLK的4N倍。
ADC12CLK由ADC12SSELx选定时钟源,以及ADC12DIVx选定分配系数。

网友:
Fadc12clk则是实际的输入时钟的时钟源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