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第二版stm32f4板子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用stm32f4,先把我的板子放出来秀一秀,去年12月做了第一版的板子,
详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3004-1-1.html

由于F4的芯片比较贵,我把它做成底板+核心板模式的,由于STM32F1,F2,F4系列芯片的引脚基本兼容,
核心板可以同时三个系列的芯片,在第一个版本的板子上,由于没有细看芯片手册,导致板子出现一个bug,
不能同时兼容三个系列的芯片。
在同一个板子上同时兼容STM32F1、F2、F4三个系列的设计方法,stm32f4的芯片手册上写的很清楚了,这里
我就不多介绍。
这次是第二版的板子,见图片:

板子上的功能模块有:LED、USB转串口(CP2102)、USB-OTG.
官方的STM32F4板子上使用25M的晶振,我的板子上还是使用8M的晶振,晶振更换后,如果需要做串口,USB等模块
的实验,需要修改部分代码,在介绍代码修改方法前,我首先介绍下IAR和MDK两个集成开发环境的例程:
IAR:
IAR从6.1版本开始支持STM32F4,在安装目录下:..\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arm\examples\ST
有STM32F4的外设例程,例程如下所示:

使用8M的晶振,需要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修改两个宏定义:
1)在systm_stm32f40x.c中将PLL_M修改为8
2)在stm32f40x.h中将HSE_VALUE修改为8000000,如下:
#define USED_HSE_8M
#if !defined  (HSE_VALUE)
#ifdef USED_HSE_8M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endif /* HSE_VALUE */

MDK:
在MDK4.5中,已经有keil官方stm32f4开发板的例程,大家可以参考,使用8M晶振时,记得修改
在systm_stm32f40x.c中将PLL_M修改为8。 由于MDK的例程没有使用st的库,所不存在修改
HSE_VALUE

原理图:

其他问题,明天再补充吧

网友:
很好啊,不错呢,呵呵……

网友:
支持匡哥 M4的 看着就舒服

网友:
板子做的很工整

网友:
LZ厉害哦,我看到那密密麻麻的线我头晕!

网友:
很好看啊,支持一下、

网友:
想楼主学习!STM32f4  Cotex M4的I2S可以达到96K的速率是吧

网友A:
什么玩意儿啊,还得回复

网友B:
LZ威武霸气,请教下  怎么焊接板子才好看!!!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玩意儿啊,还得回复

呵呵,有人逼你回复吗?

网友:
顶楼住一个!!!

顶楼住一个!!!顶楼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威武霸气,请教下 怎么焊接板子才好看!!!手工·····
han

焊接贴片芯片时,首先在焊盘上涂一层焊锡膏,然后将芯片引脚对其,用烙铁+细的焊锡丝 一拖,就焊接好了, 焊锡一定不能加多了,否则还得用铜丝来去掉多余的焊锡。

起始焊盘上本来有一层焊锡的, 如果焊锡膏够好的话,完全不用加焊锡就可以把QFP的芯片焊好

网友:
好啊,最近正缺这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