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我的9B96板子上SD卡的读写速度,怎么测呢?

楼主:
我程序是在

LM3S菜鸟成长日记-SD卡-文件写/读”  程序的基础上稍微改的。

LM3S菜鸟成长日记-SD卡-文件写/读  网址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1524-1-4.html

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ulStart = SysTickValueGet();
res = f_write(&fsrc, &w_buffer, countof(w_buffer), &bw);
if (res == FR_OK)
{
ulStop = SysTickValueGet();                             //  读取SysTick当前值(终值)

    SysTickDisable();                                       //  关闭SysTick计数器
    ulInterval = ulStart - ulStop;
sprintf(s, "\n 计算机器周期:");
        uartPuts(s);
sprintf(s, "%ld \r\n", ulInterval);               //  输出发送1024字节需要的机器周期
        uartPuts(s);

其中要发送的unsigned char w_buffer[]存有1024字节的数据,计算出的 ulInterval = 259628 ,我的时钟为16M,也就是说发送1k数据需要
(259628 / 16000000 = 0.016S),速度为1 / 0.016(k / s)= 62.5 (k / s),不至于那么慢吧?

我想可能是我测速度的方法不对,所以想请大家告诉我个方法。

网友:
请路过的大神帮帮我啊。

网友:
用MDK 仿真看不出来时间么???

网友:
太简单了 定时器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的  系统节拍定时(SysTick) ,可是感觉我测的速度太慢了吧。应该是哪里没处理好!可是又没有看出来!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SD clk脚 抓一下就看出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一个大文件比如说十几兆的文件 计算耗时 除法运算,读出的数据不要用串口打印出来 串口波特率你懂的! 最后的时间你再用串口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