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模拟电路怎么学

楼主:
刚毕业,什么都不会,现在搞模拟电路。不知道如何选择二极管,二极管种类那么多,不知道选哪个,比如一个器件的datasheet中有那么多参数,不知道要看哪个,肯定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啊,现在特累,请大家教教我该怎么学呢,怎么学能快呢

网友:
选择器件,不能说哪个参数最重要。
假如有一个二极管,---设想中的啊。它的压降非常小,要多小有多小;它的反压非常高,要多高有多高,它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体积、它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器件,用在电路上非常胜任,你在选择的时候,肯定就不再考虑它的参数了,因为都远远高于你的需求。

但是,实际运用中并非是理想器件,假如现在生产二极管的水平在反压100V左右,你的电路又是需要工作在近百伏的情况,那么,你选择管子的时候,肯定非常重视它的反压,反拿到手的管子,你都要先看一下它的反压达到你要求没有。

上面说的意思是,任何都很重要,只有走在河边的时候,你才特别重视哪儿是“河”,哪儿是“岸”

网友:
你买个灯泡,要知道这灯泡是几伏的、瓦数多大,对不对,
耐压、电流和功率 这几个参数,购者须知,店家不能不标示,其他的得查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