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5中的Tool--> graph的应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CCS5中的graph,在TOOLS菜单下,选graph,再选single time。其窗口出现了曲线,不懂。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想显示某一变量或某一寄存器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怎么办呢?

如纵轴显示AdcResult.ADCRESULT8,横轴显示时间

网友:
大致就像下面这样设,随时间变化是display data size大小

网友:
谢谢阿胶
这个工具非常好,可以监视变量的变化情况

网友A:
不过....dontium

他最快只有100mS的刷新频率,插值只是系统插值,如果要监视实时数据,那你要加大buffer size,比如,50,100

网友:
我在用CCS v5的时候tools-graph后面是灰色的,不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
tools在哪呢,我怎么没有找到呢???我用的是CCS5.4

有edit,view,run,就是没有tool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必须进入DEBJG时才有的

网友:
说没注意呢,debug下看到了,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安装CCS时若只选择了MSP430,graph中的项就成灰的了。安装完全版的CCS就没问题了。

网友:
谢谢。之前安装ccs5.1,可以看到数组的图形。后来,改装ccs5.4之后(针对msp430),发现图形打不开了。我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谢谢回复的大师们。

网友D:
我用的ccs5.3,将expression中的数组数据放在excel里画图就能出正确的波形,为什么graph中就画不出来呢?128个int型数据,设置采样区设置为128,显示区为200,数据类型选择为32 bites signed integer ,这样设置应该没错吧,可波形不对,有时根本什么图形都没有?这是软件的原因还是操作有误?@hlx3012 @dontium @ltbyty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ccs5.3,将expression中的数组数据放在excel里画图就能出正确的波形,为什么graph中就画不出来呢?128个int型数据,设置采样区设置为128,显示区为200,数据类型选择为32 bites signed integer ,这样设置应该没错吧,可波形不对,有时根本什么图形都没有?这是软件的原因还是操作有误?@hlx3012 @dontium @ltbytyn

graph的使用,我也一直有疑问,看帮助文件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和你一起关注吧

网友:
大神,能把使用CCS5.5 Graph看波形的详细步骤发给我吗?我的邮箱1570654587@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实时性还和仿真器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dontium

他最快只有100mS的刷新频率,插值只是系统插值,如果要监视实时数据,那你要加大buffer size,比如,50,100

你好,我求问一下,属性里面的time display unit 中的sample表示的是每隔多少时间更新一次?还有是不是增大buffersize的话,更新的频率就会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graph的使用,我也一直有疑问,看帮助文件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和你一起关注吧

关于显示数组没有效果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显示数组没有效果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一直没有得到设想的xf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显示数组没有效果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你们解决了没有,我也出现问题了。是安装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G(2016-05-26):
要理清楚采样频率、采样缓冲区、显示缓冲区这几个概念,再去设置,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