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动态可重构

楼主:
我刚刚接触FPGA,现在我需要做一个动态可重构,用两个FPGA实现两种算法的动态切换,也就是要用一个控制另一个实现动态重构,我现在只是把这两种逻辑的Verilog代码弄好了,能教教我接下来怎么做吗,给我讲一下具体的思路和流程?怎么实现可重构?求大神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最好给我一些资料。。。拜谢,感谢万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帮助俺吗???

网友:
我也想去整点高级的东西,但工作上却用不着,现在看来这个只能是自娱自乐了

网友:
我还是一定听说啥叫 动态可重构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你的需要的
现在有2FPGA,A FPGA实现2种算法。B FPGA控制A FPGA进行算法切换。
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两个可重构配置文件,存储在FPGA中,目标就是可以在不断电情况下用第一个FPGA发出命令,控制第二个实时配置,改变逻辑功能。我现在把两个重构件弄好了,打算用编写状态机,来处理第一个FPGA的命令,实现对被控FPGA的配置,但现在我不知道对FPGA进行配置的命令的verilog 代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