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进不了中断,很简单的程序啊,求助啊

楼主:
第一次接触arm,看了半个月的视频,身边有一块44b0的开发板,就拿来试试,4个按键:ExINT4(GPG4)、ExINT5(GPG5)、ExINT6(GPG6);3个led灯:GPC1、GPC2、GPC3,我就是想按下任意一个按键,跳到中断程序去执行。
以下是程序:
#include"44b0x.h"
#define LED1            1
#define LED2            2
#define LED3            3
#define LED_ALL         4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申明函数
void IoConfig (void);
void IRQ_init(void);
void __irq IRQ_Eint4567(void);
void LedCol(int LED,int Col);
void delay(int n);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IoConfig();
IRQ_init();
LedCol(LED_ALL, 1); //开所有LED,测试进入主程序
delay(100);
LedCol(LED_ALL, 0);//关LED,等待中断
while(1);
return 0;
}

//延时
void delay(int n)
{ int i,j;
for(i=0;i<n;i++)
for(j=0;j<5000;j++);
}

//中断初始化
void IRQ_init(void)
{
  //设置IO 口PORT G
  rPCONG |= 0xff00;
  rINTMOD =0;      //all IPQ中断
  rINTCON = 5;    //使能IRQ,IRQ向量模式
  rEXTINT &= 0x0000ffff;    //先清除EXTINT4,5,6,7的相应设置bit位
  rEXTINT =0;               // 低电平触发

  pISR_EINT4567=(unsigned int)IRQ_Eint4567;    //设置入口地址

  rINTMSK  =  ~(1<<21 | 1<<26);        //打开中断屏蔽4567,全局中断
}

//中断程序
void __irq IRQ_Eint4567(void)
{

unsigned int  dwVal;
dwVal= rEXTINTPND;

LedCol(LED_ALL, 1);// 进不来啊?

//后边就不用看了,灯不亮.........
//灯没坏,直接点灯没问题

rI_ISPC |= (1<<21);//清中断

}

//LED控制
void LedCol(int LED,int Col)  //LED 控制
{
    switch (LED)
    {
       case LED_ALL:
       if (TRUE == Col)
       {
          rPDATC |= 0x0E;//全亮

       }
       else
       {
          rPDATC &= ~0x0E;//全灭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 IoConfig
功    能: 初始化IO口
参    数: 无
返回  值: 无
****************************************************************************/
void IoConfig (void)
{
    rPDATC = 0x0000; //输出低电平
rPCONC = 0x5f555555;//GPC1、2、3输出(LED)
rPUPC  = 0x3000; //上拉电阻

rPDATG = 0xff;      //输出高电平
rPCONG = 0xff00;    //设置4567为中断模式
rPUPG  = 0x00; // 上拉电阻

rSPUCR= 0x4;// 不太清楚这个设置的影响

rSYSCFG = 0x0e;   //使用8K字节的指令缓存,write buffer disable
rNCACHBE0 = 0xc0002000; //定义非Cache区,从0x2000000到0xbffffff,中断时进入ROM,若不允许CACHE不正常
rEXTINT = 0x0;   //所有的外部硬件中断为低电平触发

"44b0x.h"中定义了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c7fff00 //SDRAM为8 MB bank6:0x0c000000~0x0c800000

启动程序为44binit.s其中包含头文件 GET option.s  GET memcfg.s
option.s中定义_ISR_STARTADDRESS   EQU   0xc7fff00

ADS1.2编译时RO=0x0C000000;

基本信息都在上边了,求助啊,各位大神......

网友:
居然还有人在玩这个耶

个人感觉可以放弃了,片子都停产了

网友:
进入中断,立刻屏蔽掉所有中断试试看,其次google一下440bx实验代码,对照你自己的中断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在配置上花时间,个人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