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这两种思路

楼主:
今儿和同事讨论一个我写的小代码段。

某个子函数里,要实现一个功能,把一个超过10的数一点一点减小到零,减小规律很简单:
比如说,超过1000分,则100为单位减,超过100分,则10为单位减,以此类推。
PS:这个数字最大不会超过50万。

我最初的写法如下

//num :待减数
//power:权,或者说 位数
while(num)
{
     num /= 10;
     power++;
}

for(i = 0;i <= power;i++)
{
     if(i == 2)
       unit = 1;
     else
       unit *= 10;
}

然而,同事认为这种写法很诡异,很别扭,他说,还不如直接if-else呢......

这个当然很好理解......

if(num >= 100000)
   unit = 10000;
else if(num >= 10000)
   unit = 1000;
else if(num >= 1000)
   unit = 100;
。。。。。。。。。。。。。。。。。。

好吧,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原来的写法真的是一无是处。
只不过我习惯性地采用这种除10的方法取得高位,用模10的方法取得最低位.....

别的不说
最初,我评论一种思路的优劣时,经常没有太多考虑别的,只是考虑这种写法本身是否潜在危险,如果没有,我就很放肆地使用。

所以当时,我并不服气,但是,回头想想。
别的不说,首先,我的做法就很别扭,先求位数,又再反过来算出单位。
然后这个速度肯定慢了许多.

我第一个为自己辩驳的理由是,通用。
因为我不在乎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不管多大,我这个代码段都是通用的,不用改动一点。

可是,我故意在最开始的描述里特别强调,这个数字最大不会超过50万,这个描述对我是不利的,但我仍然觉得完全说出使用环境,更为公平。

-----------------------------------------------------------------
事实上,这个简单的讨论,醉翁之意不在酒。
只是有时觉得,习惯性占了主导性,有时候自己深陷其中仍然浑然不知。
想想都可怕。

网友:
  简单就是美

网友:
楼主,我一看见你的题目思路跟你很像,再一看你同事的,感觉他的代码更好理解,这个的确很纠结

网友:
不能仅为了好看而不讲代码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也不是为了好看。
只是习惯性觉得,这样做通用,对数字大小没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是为了好看。只是习惯性觉得,这样做通用,对数字大小没要求

哦,我原来的没有说清楚,本来是想对原来的楼上所说的。

你的这种思路很好。

我觉得,if--else用得多的时候,必须考虑用其它办法才行。写“一”、“二”、“三”的时候,可以画横,写四的时候,再画四个横就不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见过好些程序——因为我是做单片机嵌入式这一块的,所以我说的基本上都是跑单片机的设备上的程序,比如一些什么机械手简单控制程序啊,比如一些什么读卡设备一类的。
当然这些代码本身来源大多是网络啊或者其他类似于(卖机械手的)厂商提供,我不知道这些代码本身质量如何。
但就我个人看到的想法是,这些代码大多数时候滥用一些语法结构:
比方说 switch
比方说函数基本上不带参,也就基本没通用性,我觉得,那压根就是纯粹压缩主调函数的长度而已。
更有甚者,最近看到的那个机械手程序,有让我更加发指的是  把一些非常简单的操作,比如位判断逐个逐个做成 带参宏,而且命名方式更是乱七八糟.....

当然,那是一个 学生参加比赛,他们辅导老师让他们背(!!!吃惊)的程序,可能就是个非常恶心的程序,我个人的观点是,这家伙压根不是在写C代码,它是在用C写汇编。

还有一些常见的,用起死循环等待跟不要钱似的.....

诸如此类。

当然,这些似乎看起来非常明显是不对的做法,不在本帖讨论范围。
但有一些则不同,比如switch。
这个回帖有点长了,怕丢了,我接个帖子再写

网友:
接着说switch。
switch这个结构和goto这些东西一样,似乎被某些程序员视为雷池不可越近,也有被迷恋的不行,动辄就是一个长到一个屏幕还看不完的switch结构。

对于这类雷池的说法,我曾经有过,但哪只是针对goto,而switch并不十分回避。
当然,我现在对于goto在内的所谓雷池,也是抱着一定的使用原则,不回避使用。因为毕竟有其方便之处。

然而对于switch则不好说了。
switch这个结构有一个if-else所没有的好处。
那就是在处理类似状态机思想的程序结构时,天然有一种 条理清晰 的 优势。
然而,有时我却实在觉得它也是一个大麻烦。
比如,我见过一位朋友写的一个代码,他也是采用状态机思想,但是,他的switch居然有两个嵌套,而且彼此之间并不完全独立(这种潜在的危险导致他的这个程序惹出不少乱子,当然我也被波及了......因为我们是联调的......)

说句公道话,这个程序因为涉及的状态比较复杂,即使不用switch写,也很容易陷入这种因嵌套混乱引起的乱子,但是,据我所观察到的情形是,比如我这位朋友。
他并不是善于使用switch,他只是单纯认为,switch有助于条理清晰,因此,用起来也是跟不要钱似的。

但是,switch的确有这样的好处。
所以,有时我也非常蛋疼,我是否该坚持自己的if做法。
我习惯性采用while里加if条件判断,配合continue return break等各种循环控制语句跳转。
尽可能避免switch。

这种写出来的程序,我自己而言,很少遇到流程上的麻烦,只是我的同事看起来则非常痛苦,以至于我经常思考如何调和,又该不该调和?
我并不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风格,只是用一种自己不熟悉不习惯使用的手法,而且只是为了调和——但我有时甚至觉得他们对switch的依赖有点不可思议。
我并不知道我该不该这样放弃自己擅长和熟悉的方式。

嘿嘿,当然这也是一个编程中的个案,和主题贴一样
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至少,不止如此。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给我这样的后生更多指点

网友:
意味深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思路是我们学习c的时候一直用到的,第二个有点小白,,但是谁都能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每个人看别人的程序都是很痛苦的,除非那个人写的程序的注释比较多,最近我是在看我的学长写的智能车的程序,发现他的宏定义等诡异的很,各种的怪异,但是等到自己看懂了之后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妙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般的痛苦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很有心 问题能够洞明了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