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的AD采样寄存器为什么没有符号位!如何测量负电压!

楼主:
STM32的内部AD,是12位的,板子上是有个电位器,是从0伏到3.28V。

采样的电压值是 0x0000-0x0fff

但是有个问题,怎么内部的AD采样值没有符号位呢,那怎么去测量负电压!

网友:
目前应该是不可以的,你只能处理一下。

网友:
还没听说过AD有符号位一说,想测负电压只要加一级电平移位电路就行。。。

网友:
楼主看到哪个AD芯片可以采样负压?求指点......

网友:
很多AD芯片都可以测量负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