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定时采样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用MSP30F149做采集信号,用片内AD,我只想采集40ms,40ms之后就关闭采集,用什么方法 啊?要用定时器吗?望高手指点,最好给个例子 ,非常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你是想每40ms采集一次还是系统上电后只让单片机采集40ms的数据然后关闭AD采样?如果是前者的话用一个定时器定时40ms可以,也可以选择ADC12的采样保持信号源为定时器A或B(数据手册上都有),这样也能控制采样频率,如果后者的话那就系统上电后定时40ms然后关闭AD采样呗,我想楼主说的应该不是后者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