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我用的64位win7 安装不了MSP430仿真器的驱动 怎么办?

楼主:
看网上都说  安装驱动是选择路径  安装的IAR目录下的TIUSBFET/WinXP  可是不行啊
我用的64位win7   怎么安装才可以啊?

网友:
建议搂住在ti官网下载: 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IAR 5.40.3 / WIN, FET 6.10 / WIN)
支持WIN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驱动不行啊   为什么安装IAR呢?不明白

网友:
里头集成了驱动

网友:
恕我直言  学电的学生 用64为系统干啥呢 给自己找不痛快?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o(╯□╰)o

网友:
说实话我也用过64位的,后来各种问题把系统干掉换xp了

网友:
我现在一直用着64位的WIN7,MSP430的调试仿真都没问题,还是家庭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弄得啊  教下我吧  急啊

网友:
LZ的意思是目前使用的CCS,然后驱动安装不上?
可以像hansonhe说的安装一个对Win7适应比较好的IAR。
lz的目的是学习单片机,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做嵌入式方向用64位WIN 7目前很多问题,
现在在XP和Linux下嵌入式开发软件工具很全,
而64位的win7现在有非常多的不兼容现象,后面只要是开发类的软件怕是还会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XP的一样装啊,只是装在32位的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什么装在32位目录下?是驱动还是IAR,是驱动的话怎么装啊?而且32位目录在哪??说详细点啊

网友:
求详细讲解啊,64位机伤不起啊……话说有没有必要装个双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