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key==0) 和if(!key)区别?请教!

楼主:
这两个按键语句都是按下为真,有区别吗?

网友:
一个是赋值,一个是取反,如果初始化key=0;
你想想一样不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啦
==是判断语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者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具体的程序中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个需要具体的程序里分析

网友:
if(key==0) 和if(!key)和if(0==key)都差不多

网友:
第一个key=0时为真
后个!key非零时为假
逻辑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