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基于msp430的红外发射与接受要用到msp的哪方面功能?

楼主:
如题,感激不尽了

网友:
1. timer, 用来做PWM调制红外频率,37K的频率可以直接用TIMER的PWM实现。

2. UART, 用来发送和接收数据,发送端和PWM的端口串联,连到红外发射管上。

3. 外部需要接一个红外接收管

以上资源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