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P&E multilink烧写器,连接好硬件后下载程序,发现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的P&E multilink烧写器,连接好硬件后下载程序,发现提示如下错误: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target failed:the target MCU has no clock or wrong BDM clock
speed is used or derivative is secured.

烧写器应该没有问题,烧MC9S08芯片可以,烧MC9S12芯片就出现以上问题;

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是什么芯片啊? SAP这种文件格式倒是第一次听说,你上面贴的那个仿真器应该是能烧写s08和s12的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9S08DZ60

网友:
这个肯定没问题的
如果不行,你要检查下供电,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是否正常了

网友:
建议你查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晶振的那个脚一定要是好的是吧,但是我的上面好像有2个晶振,2个都要齐振吗?

网友:
板子的BGND是在1脚吗

有的板子为了保护仿真器,把板子上BGND放到3脚去了,导致芯片连接不上

网友:
芯片被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