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菜鸟求助,很白痴的问题,莫笑

楼主(2012-04-01):
菜鸟求助,很白痴的问题,莫笑
BCSCTL1&=~XT20FF什么意思?主要是这个符号&=
问题

网友A:
我C语言不太好,举里说明吧
a&=b,就是把b和a做与运算后得到的值在赋给a,所以BCSCTL1&=~XT20FF的意思是BCSCTL1=BCSCTL1&(~XT2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BCSCTL1为基本时钟控制系统控制寄存器,这句BCSCTL1=BCSCTL1&(~XT2OFF)的作用是让
基本时钟控制系统控制寄存器中的XT2OFF=0,开启XT2振荡器吗?麻烦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