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这个指令看不懂,实在没办法,只能求助各位大 ...

楼主(2012-04-01):
初学ARM,这个指令看不懂,实在没办法,只能求助各位大侠了!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来自于MDK的STM32F10X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
这上面的“B .”很是奇怪,上网查也查不到什么意思,如果说那“.”指的是函数自己,如果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别的NMI_Handler,那当产生这个中断时,不就会不断地调用这个函数自己而形成死循环吗?
其他
上网

楼主:
算了,自己回答吧,虽然不知道对不对:
跳转到函数自身,因为中NMI断产时,系统会查询向量表,而向量表就会跳到这里,而这里就声明了一个全局符号,当在其他地方(比如用户自己的代码文件中)定义了另外一个NMI_Handler,那么就会跳转到用户的代码文件中的NMI_Handler执行,如果找不其他的NMI_Handler,也许会产生死循环。

网友A:
官方文档有所有的汇编指令集的。你可以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