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 && p2和p1 & p2一样吗?

楼主:
逻辑运算符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逻辑或 || 也如此,请教高人一个和两个结果一样吗?

网友:
按位与和逻辑与的区别,结果肯定不一样,具体细节可以百度.

网友:
养成找度娘的好习惯。实在不好找,来这里。这里的高手都很热心的

网友:
不一样  例如if(a==0&&b==0)条件同时满足才执行if语句里面的内容 a&b是按位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