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的这块MC34063老烧啊(附电路图)

楼主:
MC34063升压电路,7.2V输入,12V输出,电路板焊好了,电压确实是12V左右,但是经常发生MC34063被烧坏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求助各位大神们!!!

网友:
从电路上看,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是按推荐的电路形式做的。
所以,现在问题应该考虑:
1、负载的大小
2、电感的功率容量是不是足够;负载、开关频率、电感量的先取是不合适。

网友:
LZ你好,看到你的信息了。
跟LS相比,俺第一反应只能是第一点
至于第二点还没想到.....
这个不是太懂,所以不能给你啥帮助了

网友:
标题

楼主估计是在做飞思卡尓智能车的摄像头组,这个人电路网上有很多,楼主就按照电路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们在焊的时候电感是用100uH的,可能小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过来人啊~

网友:
这个芯片驱动能力不是很强 电感部分感值差别不是很大,主要是看你电感能耐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