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B设计方法和技巧〈一〉

楼主:
相信大家对PCB板应该不会陌生吧,下面有卓跃教育为您介绍有关于PCB设计方法和技巧。
  一、需要选择好pcb板材:选择pcb板材主要满足设计需求和可量产性及成本中间取得平衡点。在电气方面,要注意介电常数(dielectricconstant)和介质损在所设计的频率是否合用;
  二、需要避免高频干扰:尽量要降低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即串扰;
  三、学会在高速设计中,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影响因素有信号源的架构和输出阻抗两种。
  四、了解差分布线方式是怎样实现的:需要注意两点:1.两条线的长度要尽量一样长;2.两线的间距要一直保持不变,即保持平行。
  五、要了解在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线时怎样实现差分布线:使用得差分布线一定要是信号源和接收端也都是差分信号才有意义。
  六、是否可以在接收端差分线对之间加一匹配电阻:接收端差分线对间的匹配电阻通常会加,它的值应等于差分阻抗的值。
  七、明白为什么差分对的布线要靠近且平行:由于这间距会影响到差分阻抗的值,需要平行也是因为要保持差分阻抗的一致性。若差分阻抗就会不一致,就会影响信号完整性及时间延迟。
  八、怎样处理实际布线中的一些理论冲突的问题:1.基本上,将模/数地分割隔离是对的;
  2.晶振是模拟的正反馈振荡电路,要有稳定的振荡信号,必须满足loopgain与phase的规范;3.确实高速布线与emi的要求有很多冲突;
  九、怎样解决高速信号的手工布线和自动布线之间的矛盾:需要选择一个绕线引擎能力强的布线器。
   十、有关testcoupon的知识:testcoupon是用来以tdr测量所生产的pcb板的特性阻抗是否满足设计需求。走线线宽和线距(有差分对时)要与所要控制的线一样。最重要的是测量时接地点的位置。为减少接地引线的电感值,tdr探棒接地的地方通常非常接近量信号的地方,因此,testcoupon上量测信号的点跟接地点的距离和方式要符合所用的探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