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代码里的这段栈初始化代码 是怎么执行的

楼主:
我知道启动代码里的向量表编辑段代码是放在rom起始地址的,即编译后放在0地址执行

那启动代码里一开始的这段栈初始化代码 是怎么执行的,是放在rom哪里执行的呢?难道不执行吗?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定义Stack_Size为0x000002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定义栈,可初始为0,8字节对齐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分配0x200个连续字节,并初始化为0
__initial_sp   ;汇编代码地址标号

Heap_Size       EQU     0x00000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网友:
楼主好,我也是新手,我理解这些相当于伪指令,是写给编译器看的,不知对不对,坐等大手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以我的理解
如果是单纯写给编译器看的话,不生成执行代码

那下载到产品,以后产品重新上电运行的过程中难道不用初始化堆栈(开辟堆栈)吗?
他应该也生成了可执行代码,只是不知道这段代码放在哪里,什么时候执行,还有执行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
请问这段代码是怎么执行的的呢?或者编译器把这段代码放在rom里面的那个位置呢?

堆栈应该是开辟在内存里的,那开辟成堆栈的状态与普通内存有什么区别?怎么用它?

请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有点晕哈,想想当初学51单片机汇编的时候,定义堆栈段用的就是伪指令,编译器负责物理地址的分配,就是说 堆栈在哪,完全在下载程序到产品的时候就由编译器确定了,程序执行时是改不了的

网友:
不过我不知道51单片机的思想能不能移值到这里,。。。。。。老手们都干啥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好像也对
那堆栈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跟普通内存区域有什么区别?系统怎么运用的呢?

网友:
奥,我终于明白了,谢谢 深度迷茫 的帮助

伪指令是用于告诉汇编程序如何进行汇编的指令,它既不控制机器的操作也不被汇编成机器代码,只能为汇编程序所识别并指导汇编如何进行。 将相对于程序或相对于寄存器的地址载入寄存器中。

那段代码最终的导致的结果是,将内存地址为__initial_sp   的地址赋给 堆栈寄存器 SP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