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输出

楼主:
FPGA的输出是3.3v 的,如果我需要实现的目标电压是 5V 的通过什么芯片进行保持啊!!

网友:
加块74类的转换芯片就可以啦

网友:
16245之类的

网友:
推荐几种方法如下:

1. 采用标准的电平转换芯片 IDT74LVC164245,SB74ALVC164245

2. 用NPN搭建一个电路;

3.用光耦转换等等

方法很多,看你选择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