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的偶然发现

楼主:
在DIY数字电源时,用了F28035,外部端口中的两个分别经三极管倒相后接两个LED。一个PWM7B是IO/PWM复用的,在上电时(未写入程序或未启动内部程序)LED灭,而另一个是IO44仅为IO而没有复用功能,在上电时LED亮,按TI的解释,PWM脚在上电时为低,它带的LED灭是正常的。

前天烧坏了个F28035,又换上一个后,发现两个LED都是亮的,怀疑是不是哪儿焊错了,经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又检查PWM1的输出:低,PWM7A的输出:低 (复位后状态)。

奇怪,这两片CPU批号一样,怎么就敢出现差异呢?

网友:
芯片本身就有差异。你看芯片手册上的漏电流都有个范围,可能是因为这样吧、

我碰到最极端的例子是XINTF,2块不同的2812芯片读三星同一片RAM芯片,一片能读一片不能,后来发现芯片本身的误差区间呈正态分布,时序稍微差了一点,结果查了一个月.....

网友:
这就麻烦了,做PWM控制,初始状态是不允许有不期望的概率的,一定要有确定状态才行。

网友A:
其实文档里面写着。

希望指定初始状态状态,可以用1~10K电阻做上拉下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文档里面写着。 希望指定初始状态状态,可以用1~10K电阻做上拉下拉。

使用外电阻是另一回事。严格地说,任何端口状态,都可以由外部电路使用其改变,但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增加芯片功耗等。

TI的文档中,说明了PWM输出脚的初始状态为低电平。这与文档的说法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外电阻是另一回事。严格地说,任何端口状态,都可以由外部电路使用其改变,但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增加芯片功耗等。   TI的文档中,说明了PWM输出脚的初始状态为低电平。这与文档的说法不一致

你说的没错。

我认为我之前的说法并不准确,让我重新写一下。因为今天早上我正好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做了这个实验,测试GPIO引脚的漏电流。

用TI的controlcard,其他的有pullup的GPIO引脚我测下来的漏电流值是132.2uA左右.而GPIO0~11,GPIO40,GPIO41,我测下来可以说是没有漏电流,当把他们接地或接3.3V的时候流入流出的值是0.3uA或者是没有,试了几块板子,符合datasheet中的描述小于2uA。当然今早的事情最后追查下来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还在追查吗?怎么样了?

网友:
嗨……       问题找到,首先给TI昭雪,

原因是它和47脚短路,而47脚是普通IO。都是粗心惹的祸。

过去也很怕在原PCB上拆下IC后再装,……

谢谢阿胶专家参与现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去也很怕在原PCB上拆下IC后再装

我也很怕,还焊坏芯片,我还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怕,周围的人焊百多引脚的28335芯片貌似就是随手烙铁拉四下就好了。

看到这句话心理平衡好多,

网友:
烙铁拉四下的情况也有过,那要非常好的烙铁、非常好的焊锡丝、非常合适的温度、……,还有技术

网友:
焊久了,就行了。偶还一直没找到窍门。不过俺砸四下基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