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结构体指针的,求救

楼主: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GPIOA_BASE 不是一个地址吗?怎么可以用结构GPIO_TypeDef指针声明???结构体指针不是要一个变 量的吗?求解答,万分感 谢

网友:
(GPIO_TypeDef *) 是强制类型转换, 声明没有括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IO_BASE不是一个地址吗???怎么地址可以强制转为结构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 是说,强制转换的对象不是要变量吗?

网友:
变量和常量都可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如果我把常量强制转为结构体指针的话,那这个常量就是这个结构体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