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分析一下这个定义的具体意义吗

楼主(2012-04-03):
能给分析一下这个定义的具体意义吗
__no_init volatile union
{
unsigned char IE1; /* Interrupt Enable 1 */
struct
{
unsigned char WDTIE : 1; /* */
unsigned char OFIE : 1; /* */
unsigned char : 2;
unsigned char NMIIE : 1; /* */
unsigned char ACCVIE : 1; /* */
unsigned char URXIE0 : 1; /* */
unsigned char UTXIE0 : 1; /* */
}IE1_bit;
} @0x0000;
这个是“io430x14x.h"的,已经知道它是定义寄存器的,不过这里面这个结构体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是位定义的话,怎么是unsigned char型的呢?还有后面的”:1“是什么意思啊?刚接触430,求指教!
div

网友A:
跟430没关系
用结构体分别定义8个比特,这样写出的程序易读性好。比如想把ACCVIE位置1,不必写繁琐的与或操作,只需写如下式即可:
IE1_bit.ACCVIE =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怎么就变成bit了呢?"/* */"前面的” :1“应该是定义的位数了吧?以前没看到过这样的定义,还是没全懂啊。

网友A:
"/* */"前面的“:1”应该是定义的位数了吧?
—— 是的。
可是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怎么就变成bit了呢?
—— IE1_bit的全部位数加起来是8比特,即char,同时又定义该char是unsigned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