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0S3.02移植到F2812的奇怪问题

楼主:
       这几天在移植UCOS3.02,遇到很奇怪的问题。我使用的CPU是TMS320F2812。表面的现象就是仿真时一运行程序就跑飞。单步运行跟踪代码后发现,程序总是在某些地方调用完子程序后RPC寄存器发生了突变,指向了非法地址区。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返回调用该子函数的地方的,结果却跑到了另外的地方去。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已经好几天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跑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遇到新的问题。系统一共有4个任务,默认的空闲任务和时基任务,我自己又建了一个开始任务和一个跑马灯任务,跑马灯任务用于轮流点亮跑马灯。系统倒是不会跑飞,但是我发现切换几次后就再也不能进入开始任务和跑马灯任务了(我能看到跑马灯亮了几次后就不再亮了),这两个任务本来会延时挂起并插入到时基列表中的,但是我却发现它们从时基列表中消失了,反而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时基任务。这样的话,两个用户任务就无法就绪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只剩下空闲任务和时基任务一直在互相切换了。希望大家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了,UCOS3.02在F2812上运行起来了,一个星期的纠结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