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
问一下电源的高手,我的这个电路图做出实物怎么输出只有1.5V且负电压为0V搞不懂。请哪位高手解释。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变压器要用“双xx伏”的,且中间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了个中间抽头,GND么?

网友:
我的原理没有错吧? 我有点怀疑是引脚与PCB不同

网友:
整流桥的地,我觉得应接地,楼主接的是负电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是接地 。

这个是双电源输出啊。

网友:
三楼说的不错,要使用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另外,第一级稳压后的滤波电容要加大。

网友:
我的变压器是中间抽头的,是的我的电容容量太小了我的输出电压误差还是有点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