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了2.4寸触摸屏,但不知道怎么连,求助

楼主:
今天收到了触摸屏,但是不知道怎么连线,还望高人指点啊。另外想问下直接接5V的供电会烧坏吗?

网友:
这不是写得很清楚么,pcb模块的话带3v稳压,但是数据口要3V;

网友:
第一步,当然是先找资料呀!
那有先通电啊
又不是2。4寸电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接错了一条线,现在弄对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接5v,上面说得很清楚,这块屏应该可以用8位和16位,楼主买的时候最好问清楚默认是8位还是16位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