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I/O,外部总线读写问题

楼主:
单片机为MC9S12DJ256, 利用CPLD进行外围I/O扩展, 请问单片机外部总线读写, 如何编程哈?查了资料很少有讲外部总线编程的,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带有外部总线的MCU无需什么特别的对总线的编程,只要使用针对外部存储器的指令即可,如果MCU不带外部总线,可用IO口模拟,去弄清楚挂在总线上的器件是如何操作的即可。标准型MCS51是支持外部总线的,具体总线时序和相关设计去看看51的教材或工具书吧。